[N32G45x]
请问G455的硬件SPI支持3线9bit模式吗?

楼主(2023-12-07):
搞了块ILI9342C驱动320*240的RGB565彩屏,3线9bit SPI方式连接MCU。
3线SPI,CS/SCL/SDA,SDA既是输出也是输入;9bit中,bit8用于指示传送的bit7~bit0是命令还是数据。

目前,用IO模拟SPI已经通了,使用HSI驱动PLL上到96M,刷一屏目测还要半秒钟,这个速度就很慢了。

不知道硬件SPI支不支持3线9bit SPI。SDA可以只做输出。

网友A:
支持

网友B(点评):
信口雌雄

网友B:
换一个TI 的,SPI 支持1~16 bit。AVR32 也支持4~16bit ,但是贵。

网友C:
9位模式比较特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