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HC32F002 LPUART_Transmit库函数使用 报告警

楼主:
2维无法宣告常数型态  报告警
如何处理 (删const 可正常)
指针型态宣告 观念模糊
//P1
const uint8_t P1_num[3][13]={
{12,0x70,0x31,0x2E,0x70,0x69,0x63,0x3D,0x31,0x31,0xff,0xff,0xff},  //'**=1
{12,0x70,0x31,0x2E,0x70,0x69,0x63,0x3D,0x31,0x32,0xff,0xff,0xff},  //'up=12
{12,0x70,0x31,0x2E,0x70,0x69,0x63,0x3D,0x33,0x32,0xff,0xff,0xff}   //'dn=32
};

void App_P1_num(uint8_t X1)
{
        LPUART_Transmit(LPUART1, P1_num[X1], P1_num[X1][0], 0xFFFFFF);
}

en_result_t LPUART_Transmit(LPUART_TypeDef* LPUARTx, uint8_t *pu8Data, uint32_t u32Size, uint32_t u32Timeout)
{
                pu8Data++;
    while(u32Size)
    {
        while(!REG_READBITS(LPUARTx->ISR, LPUART_ISR_TXE)){;}
        REG_WRITE(LPUARTx->DR, *pu8Data);
        pu8Data++;
        u32Size--;
    }

    while(!REG_READBITS(LPUARTx->ISR, LPUART_ISR_TC)){;}
    REG_CLEARBITS(LPUARTx->ICR, LPUART_ICR_TC);

    return Ok;
}

IMG_20231207_172149.jpg (203.7 KB )

网友A(2023-12-07):
void App_P1_num(uint8_t X1)
{
  LPUART_Transmit(LPUART1, (uint8_t *)&P1_num[X1], P1_num[X1][0], 0xFFFFF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App_P1_num(uint8_t X1)
{
  LPUART_Transmit(LPUART1, (uint8_t *)&P1_num[X1], P1_n ...

感谢回复!
祝平安顺心!

网友B:
数据类型定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