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哪位哥们用AT32F403做过英飞凌雷达信号解调的

楼主(2023-12-07):
有没有哪位哥们做过AT32F403做过英飞凌雷达芯片解调的,芯片:BGT24LTR11 。做24G雷达。现在我碰到的问题是用ADC接收到雷达信号后做FFT,发现频域的波形有点怪。但是又不知到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有朋友做过的请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A:
可能是采样率问题,你需要确保你的采样率至少为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以上。

网友B:
FFT的窗口大小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窗口大小太短会导致频率分辨率降低,窗口大小太长会导致时间分辨率降低。你可能需要调整窗口大小来看看是否能改善你的结果。

网友C:
可能需要调整ADC的增益或者使用压缩感知等技术来处理大动态范围的信号。

网友D:
厉害。403的处理速度够用?

网友E:
没试过MCU,都是DSP处理跑算法,结果传给MCU的。。。主要是DSP这块比较成熟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laocuo1142:你好!我查看了英飞凌的XMC4700的代码是256,我的也是设置是256,实数部分是128,虚部128.这样是否正确?

classroom:你好!我的adc是6分频,按照demo没改,是否直接分频1或者2?ADC的通道配置是:ADC_SAMPLETIME_28_5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