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如何在中断中使用pvPortMalloc函数

楼主(2023-12-07):
为了实现串口接收不定长数据到消息队列,前段时间我在网上找到一个串口数据接收逻辑感觉很完美,于是直接拿来使用。他是这样做的:
1.定义一个消息队列队列单元设置4个字节用来保存指针数据,队列长度随意;

2.当接收到串口数据后先申请动态内存;

3.再将接收到的数据copy到申请的内存中;

4.将申请到的内存地址放入队列中;
5.在任务中从容的处理消息队列。

以下是源代码:

#define USE_FREERTOS_MALLOC        0
#if USE_FREERTOS_MALLOC
#define my_malloc(x)        pvPortMalloc(x)
#define my_free(x)                vPortFree(x)
#else
#define my_malloc(x)        malloc(x)
#define my_free(x)                free(x)
#endif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length;
        uint8_t        DatArea[];
}UsartReceiveData_t;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rx_index = 0;
        if(USART_ReadIntFlag(USART1, USART_INT_IDLE))
        {
                USART1->DATA;//CLEAR USART IDLE FLAG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uint8_t rx_len = UPDATE==StatusSystemEnum ? rx_index : sizeof(DMA_USART1_RxBuf) - DMA1_Channel5->CHNDATA_B.NDATA;
                UsartReceiveData_t *RxStruct = (UsartReceiveData_t*)my_malloc(rx_len+1);
                if (NULL!=RxStruct)
                {
                        memcpy(RxStruct->DatArea,DMA_USART1_RxBuf,rx_len);RxStruct->length = rx_len;
                        if (NULL==U1RxQueue || pdPASS!=xQueueSendFromISR(U1RxQueue, (uint8_t*)&RxStruc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printf("U1RxQueue sending failed!");
                        else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Request a context switch (Start task switching after interrupt)
                }
                else printf("USART1 RxStruct my_malloc failed!");

                DMA_Disable(DMA1_Channel5);
                DMA_ConfigDataNumber(DMA1_Channel5, sizeof(DMA_USART1_RxBuf));
                DMA_Enable(DMA1_Channel5);

                rx_index = 0;
        }
        else if(USART_ReadIntFlag(USART1, USART_INT_RXBNE))//Only for DWIN UPDATE,See "main.c" on line:501
        {
                uint8_t buf8 = USART1->DATA;
                DMA_USART1_RxBuf[rx_index++] = buf8;
                if ((UART_DWIN->STS & USART_FLAG_TXBE) != (uint16_t)RESET)UART_DWIN->DATA_B.DATA = buf8;
        }
}
当用malloc函数时一切安好,后面听小人言pvPortMalloc函数更安全于是就听信了谗言结果我就是那个宋高宗,软件分分钟就崩溃了。后经百般检索了解到pvPortMalloc函数不能在中断中调用,不知各位高人有无**之法?

网友A:
所谓的安全,是在中断外的安全,不是中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