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自举程序中使用的 CAN 协议

楼主(2023-12-07):
本应用程序说明描述了在STM32微控制器引导加载程序中使用的FDCAN协议,并提供了关于每个受支持的命令的详细信息。本文档适用于嵌入任何引导加载程序版本的STM32产品,如应用程序说明STM32微控制器系统内存启动模式(AN2606),
可从www.st.com获得。这些产品列于表1中。
有关FDCAN硬件资源和其设备引导加载程序的需求的更多信息,建议用户参考应用程序说明AN2606。

STM32自举程序中使用的 CAN

网友A(2024-01-19):
那段自举程序存放在System memory(系统存储器)中,我们通过配置启动,选择启动系统存储器就可以运行这段程序。

网友B:
不同的芯片配置有差异,有些芯片没有BOOT1引脚,会结合BOOT位来实现

网友C:
内嵌的自举程序主要用于通过串行接口重新编程 Flash。

网友D:
STM32内嵌的自举程序存放在系统存储区,由ST在生产线上写入,用户不能修改。

网友E:
一般通过BOOT引脚和BOOT位来配置启动模式。

网友F:
STM32有三种启动模式:
Main Flash memory:主FLASH
System memory:系统存储器
Embedded SRAM:内置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