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为什么M487的UART4不能使用?

楼主(2023-12-08):
void SYS_Init(void)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0SEL_Msk) | (0x0 << CLK_CLKSEL1_UART0SEL_Pos);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4_MODULE);
    CLK->CLKSEL3 = (CLK->CLKSEL3 & ~CLK_CLKSEL3_UART4SEL_Msk) | (0x0 << CLK_CLKSEL3_UART4SEL_Pos);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UART_Open(UART0, 115200);

    SYS->GPB_MFPH &= ~(SYS_GPH_MFPH_PH11MFP_Msk | SYS_GPH_MFPH_PH10MFP_Msk);
    SYS->GPB_MFPH |= (SYS_GPH_MFPH_PH11MFP_UART4_RXD | SYS_GPH_MFPH_PH10MFP_UART4_TXD);
    UART_Open(UART4, 115200);
}

网友A:
看包装吧,有些包装出的脚位不同

楼主:
这个知道啊,没搞错

网友B:
配制有问题哈,可以咨询3284494788@qq.com

楼主:
我也知道是配置问题啊,你知道直接说啊,咨询是什么意思?做搞销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制有问题哈,可以咨询3284494788@qq.com

我也知道是配置问题啊,你知道直接说啊,咨询是什么意思?做搞销售的吗?

网友C:
可能没有选用该芯片对应的启动文件,导致错误的启动文件中根本没有UART4的中断信息,程序无法进入中断,自然就无法使用。

网友D:
M487芯片可能将UART4接口用于其他功能,如I2C、SPI等,导致UART4无法使用。

网友D:
也可能是硬件故障导致的

网友E:
代码写错了,uart4 IO复用那里

网友F(2024-02-06):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

网友G:
检查是否存在与其他硬件或软件资源的冲突,并尝试调整配置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