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咨询stm32F103 串口DMA中断的stm32cubemx配置问题

楼主(2023-12-08):
如图配置串口DMA收发,为什么DMA中断选择使能框是灰色?

网友A:
某些硬件设备或板卡可能不支持DMA功能,或者DMA功能在硬件上被禁用。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启用DMA中断。

网友B:
可能是由于驱动程序版本过旧、不兼容或没有正确的驱动程序造成的。

网友C:
如果DMA的配置不正确或冲突,可能会导致DMA中断选择框显示为灰色。

网友D:
灰色是已经使能中断了吧

网友E:
配置上面默认开启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