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信号调制常用的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3-12-08):
众所周知,一般信息加载到电磁波上,电磁波就可以作为信息载体来进行工作,那么信号是如何加载到电磁波上的呢?
信号通过调制加载到电磁波上,有以下几种基本方式:
1)幅度调制:这种调制方式改变的是信号的幅度或者强度。幅度调制是用于广播声音的调制类型。截至目前,其他形式的调制正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幅度调制仍在广泛使用。
2)频率调制:它的调制方式改变的是信号的频率。此方式的优点是可以限制信号上的幅度噪声,因为只有频率变化才能携带所需的信息。这可以通过使信号通过一个进入限制的阶段来实现,从而消除可能是噪声和一般信号变化的结果的幅度变化。如果有足够的信号使某个阶段进入限制状态,则任何信号强度变化都不会改变解调音频的电平,假设正在传输音频。因此,调制形式已被用于许多应用,包括高质量的模拟声音广播。
3)相位调制:它是根据调制信号改变载波的相位。相位调制和频率调制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是另一个的差分。然而,相位调制适用于数据传输,因此近年来它的使用迅速增长。
4)可以使用结合幅度和角度调制分量的调制形式,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性能的增强。
每种调制方式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根据使用场景不同,被分别应用于无线电通信中。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学到了电磁波调制的相关知识

网友B:
幅度调制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