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相关] SWM211上电启动RST不成功

楼主(2023-12-08):
咨询一下,大家在使用SWM211芯片做项目过程中无法发现MCU上电RST有时不成功的问题或机率?RST PIN脚上就是按demo电路10K电阻和0.1U电容,电源为12V LDO转5V供MCU。

网友A:
测量一下RST引脚波形看看

楼主:
波形好像看不出什么异常,同一块板子两颗相同的MCU, 一颗重来没出现RST失败 另一颗偶尔出现RST失败,无规律。

RST波形

RST波形

网友B:
可能是MCU内部的硬件故障或软件问题,或者外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