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没有上电也影响电路不

楼主(2023-12-08):
刚学单片机做了个开关电路,在没有焊接单片机时,按下开关MOS管导通,焊接单片机后,一上电就直接导通了,
STM32也是受MOS管控制供电,不明白为什么直接上电MOS管就导通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上电时关键地方的波形状态

网友B:
MCU的IO有二极管嵌位到VCC。所以IO电压不能超过VCC

网友C:
没上电,STM32引脚是低电平吧。R36第一脚接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上电,STM32引脚是低电平吧。R36第一脚接啥了

现在的情况是Q8和R36都没有焊接

网友D:
芯片刚上电时IO的状态处于不定态

网友E:
单片机不知道,我用的一个ADC芯片如果不上电它的REF引脚就不再是高阻抗状态

网友F:
没上电这个脚就相当于低电平,当然导通了,而且有电流往你这个IO口里灌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上电这个脚就相当于低电平,当然导通了,而且有电流往你这个IO口里灌电流了 ...

有可能,感谢了

网友G:
上电完成以后,IO是什么状态需要确定

网友H:
taoest说得对,IO口在单片机内部有嵌位二极管到VCC,VCC与GND之间是有负载的,相当于对IO作了下拉.

网友I:
inputkey应该是高阻状态才对

网友J:
单片机没有上电可能影响电路。具体来说,单片机作为控制器,一旦遇到供电不稳定的情况,不仅会影响其正常工作,还可能会给设备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网友K:
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L:
单片机的程序在执行时需要稳定的电压作为保障,如果电压不稳定,可能导致程序运行异常或重启等问题。

网友M:
影响设备的稳定性

网友N(2024-08-11):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O: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P: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