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N32WB452蓝牙开发相关

楼主(2023-12-08):
求助
蓝牙开发要怎么添加多个服务和特征值啊,就像第二张图片到第一张图片那样,添加多个UUID,有没有人懂啊

网友A:
没明白所以然,是想连接多个设备?

是要在一个服务下添加多个UUID,我现在添加成功了,但是用不了,发数据没有效果,只有原来默认的那个uuid有效果

网友B:
服务通道数量一般是固定的吧?找技术支持呗

网友C:
蓝牙UUID可以任意添加的,代码里添加UUID,比如0XFFF0

我现在是添加成功了,但是发送数据没有效果,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
模仿rdts服务,依葫芦画瓢追加一个新的服务
//add raw data transmit server(rdts2)
    ns_ble_add_prf_func_register(app_rdtss2_add_rdts);
参考这个文档《N32WB031_服务和特征值的配置.pdf》

网友E(2024-08-08):
我想问一下博主发送数据没有效果解决了吗?我现在刚接触这个蓝牙部分,跑例程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