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 烧录仿真工具用的是什么?

楼主(2023-12-09):
用的CW32F030C8小篮板, 仿真工具确实WCH-Link 按照小篮板的说明安装驱动后 ,电脑也是没有反应! 有没有FAE支持一下?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建议再重新安装一下,谢谢!

网友B:
这个是芯源官方的下载器,一般官方驱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应该用DAP就可以

网友D:
有错误截图吗?试试如下步骤:1、先检查OS是否正确识别出该DAP仿真器?如没有,请更新驱动或者更换其它仿真器,比如:CW-DAPLINK、J-LINK等;
2、检查仿真器与电路板的连接线是否正确?
3、尝试降低DAP的SWD时钟,比如:100kHz。

网友E:
驱动程序问题吧

网友F:
检查小篮板与电脑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G:
更新一下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G:
此外还可以更新仿真工具试试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用的扩展坞连接接线有问题,已经可以正常调试仿真,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网友H:
哈哈,你这有点折腾了,拓展坞如果要做通信用还是应该买个好点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用的扩展坞连接接线有问题,已经可以正常调试仿真,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

确实有时候其他硬件会导致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用的扩展坞连接接线有问题,已经可以正常调试仿真,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

其实还是建议直接连接电脑USB 口

网友K:
引用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用的扩展坞连接接线有问题,已经可以正常调试仿真,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

学习到了,后期尽量避免这种低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