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AT32F437 USB HOST RT-thread u盘读写不稳定

楼主(2023-12-09):
        主芯片AT32F437VMT7配合RT-Thread Studio 开发环境,RT-Thread 版本 4.1.0

         使用USB host 接U盘,发现很不稳定,简单的读写没问题,长期写入测试,会不定时出现USB口卡死的问题,调试发现是drv_usbfsh.c 里面的drv_pipe_xfer函数进入死循环了,此问题手里有三个U盘,新旧不一,牌子不同,有两个会出现此故障,一个不会。
        不清楚是不是RT-thread usb host框架的问题,RT-thread 论坛上也有很多反馈usb host 此问题的,都是各显神通,没有最终定论。

        希望咱雅特力可以给力些,看咱usb host驱动上还有啥完善的不,否则usb host 看着挺好,但无法实际工程应用,很是遗憾了。
        曾经想使用CherryUSB包来替换咱的usb 驱动,发现at32F437的usb host 不支持dma 没发使用CherryUSB了。。。。。

网友A:
能否提供有故障的U盘给我们确认?

楼主:
可以,给个地址我,我邮寄一个老的4G U盘,这个最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提供有故障的U盘给我们确认?

可以,给个地址我,我邮寄一个老的4G U盘,这个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A:
雅特力收件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60号康田西锦荟1栋10F
电话:86-23-6868 8899
收件人:李先生

楼主:
已经发出了,估计天气不好,要晚两天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雅特力收件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60号康田西锦荟1栋10F
电话:86-23-6868 8899
收件人:李先生 ...

你好,查单号,应该是已经收到了,麻烦后续反馈下U盘测试情况吧

是的,我们会花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B:
您好,收到您寄来的u盘后进行了问题复现且调试,看起来是原驱动对个别u盘的适配上不是很完美。
附上一份调整后的drv_usbotgh.c驱动文件,我这边用您寄来的u盘测试看起来ok了,您可先测试看看。
谢谢您的问题反馈。

楼主:
多谢了,我下载测试下,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收到您寄来的u盘后进行了问题复现且调试,看起来是原驱动对个别u盘的适配上不是很完美。
附上一份调 ...

新驱动,U盘实测效果挺好的,感谢!感谢!雅特力真给力

    可以再咨询个问题吗?同样是基于RT-thread的,版本 4.1.0。使用USB device 实现虚拟U盘功能,可以让电脑直接访问at32F437的flash,功能已经实现,虚拟出2M的U盘空间。

    但电脑往虚拟U盘中写入文件时,尤其时大于1M的文件时,电脑写入进度条会经常卡死,此时RT-thread并不会死机,拔插USB口后,电脑重新写入现象依旧。实际测试就是写入普通的pdf文件。麻烦看下这个是哪里问题呢?

实际测试时,如果修改rt-thread的内核文件usbdevice_core.c,将rt_usbd_thread_entry内的_data_notify(device, &msg.content.ep_msg);修改如下,  此时写入卡死的情况就没有再出现过了,就是写入速度不快。这样做应该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盼大佬解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驱动,U盘实测效果挺好的,感谢!感谢!雅特力真给力

    可以再咨询个问题吗?同样是基 ...

您好,使用usb device虚拟u盘,我有进行了实测,未复现出您所描述的问题现象。
我是将at32f435zmt7内部flash的后2M空间虚拟成了u盘,并存放单个文件大小为1.49MB的pdf文件,未出现进度条卡死的情况,且文件存储正常(因存储过程会有对flash进行一段一段擦写的动作,所以进度条会有一顿一顿的现象,进度条显示存放速度为80KB/s左右)。
请注意以下几点:
1. 实际芯片flash size及sector size,与代码中的是否一致
2.用来虚拟u盘的内部flash范围是否越界或是否存在与代码覆盖的情况
3.应用中用到了很多外设?因为从您的描述来看加上开关中断的临界区会好转,这个现象有点像各个外设的中断间的影响造成。我的测试环境只开了usb和console uart
4.可以选择chip_support_package中最新版at32支持包来测试看看是否是新旧支持包的差异造成。
如若问题还是存在,请将您的问题工程发出来,我再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使用usb device虚拟u盘,我有进行了实测,未复现出您所描述的问题现象。
我是将at32f435zmt7内部fl ...

  多谢答复,之前自己没有交代清楚,确实自己的 AT32F437工程里面应用外设较多。之前测试时使用的是0.1.3的包,下面测试时,已经更新至0.1.6。其他外设的端口均没有外接线路,只测试usb。自己今天又反复测试了下,当关闭网口,进程如下时:虚拟U盘写入发生死机的概率很小,

虚拟U盘写入卡死时的进程

虚拟U盘写入卡死时的进程
而当开启网口后,即使网口不收发数据,不插入网线,虚拟U盘写入仍会经常性卡死,进程如下

虚拟U盘写入正常时的进程

虚拟U盘写入正常时的进程
在网口开启的状态下,即使取消开启emac中断,即注释掉nvic_irq_enable(EMAC_IRQn, 0x07, 0);程序不再进入EMAC中断的情况下,虚拟U盘写入仍旧卡死。

rt-thread的工程都比较大,超出附件允许范围了,麻烦再测试下启用网口时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答复,之前自己没有交代清楚,确实自己的 AT32F437工程里面应用外设较多。之前测试时使用的是0.1.3 ...

您好,我有将以太网加上后,一边ping包一边往U盘存放文件,测试也是ok的
附上我的测试工程,可在您的环境上试试看。

为了方便后续的高效沟通,您可加入雅特力QQ技术交流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有将以太网加上后,一边ping包一边往U盘存放文件,测试也是ok的
附上我的测试工程,可在您的环境 ...

    十分感谢测试,在test程序的基础上,已经可以重现故障了
    只要修改链接文件link.lds,将ROM起始地址设置为0x08040000,确保程序从flash256k以后开始运行,此时故障就出现了。和加不加lwip没关系。
    我的项目中使用了qboot所以前面的128k空间留给boot了,导致app程序有部分运行在慢速的flash上,此时加入lwip后,导致USB部分代码位置变动,运行变慢,所以此状态下,去除lwip就正常,增加后就出故障了
    再次感谢帮助,猜测原因应该在于咱at32内部flash运行速度有快慢之分,而usb部分对时序有要求,不清楚这么理解正确不
    针对app处于flash256k后这种条件下,虚拟U盘的使用,不知道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不

     另外咱的QQ技术群很早就加入了,特别喜欢咱雅特力务实的特点,帮助用户解决各种问题。不过技术问题更喜欢论坛发帖的形式,这种更有连续性,更能留给后人一些经验教训。再次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测试,在test程序的基础上,已经可以重现故障了
    只要修改链接文件link.lds,将ROM起始地址 ...

您好,如您所说,AT32 MCU部分型号的flash中有零等待区和非零等待区的区分,在非零等待区间上运行代码相较于零等待区间效能要差一点。
我将ROM起始地址设置为0x08040000,也就是将代码全移到非零等待区后复现到问题。经调试后定位到是由于系统中usb device处理线程(rt_usbd_thread_entry)对邮箱队列的接收处理相对于零等待区时变慢了,而usb通信中的中断还是快速的上来(相对应的邮箱信号持续的往上发),遇到大数据量时累积一段时间后就可能将邮箱队列撑爆,而导致部分usb中断的实际处理信号被漏掉而影响了整个usb正常通信。
有以下两个处理方法请参考:
1.加大usb邮箱队列深度,原内核层usb驱动中usbdevice_core.c定的深度为16个,我测试改为32个ok(视应用情况而定),usbdevice_core.c + 2236行#define USBD_MQ_MAX_MSG  32
2.如若确认应用中未使用到SOF相关的内容,将SOF中断关闭也可解决。usbd_core.c + 932行USB_OTG_SOF_INT中断宏定义删除。

楼主(2024-01-08):
大佬太给力,直接定位到问题 并给出解决办法,感谢,怒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如您所说,AT32 MCU部分型号的flash中有零等待区和非零等待区的区分,在非零等待区间上运行代码相较 ...

大佬太给力,直接定位到问题 并给出解决办法,感谢,怒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收到您寄来的u盘后进行了问题复现且调试,看起来是原驱动对个别u盘的适配上不是很完美。
附上一份调 ...

今天新驱动发现一个问题,有个U盘,新驱动不行,老的反而可以,看来U盘的兼容性确实挺不好搞的,期待更完善的驱动吧

@muyichuan2012 :已经寄出了,单号我随后找下
这个U盘也寄过来?我们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新驱动发现一个问题,有个U盘,新驱动不行,老的反而可以,看来U盘的兼容性确实挺不好搞的,期待更完 ...

您好,收到新寄来的问题u盘后进行了分析。
抓包看到该u盘对其中有些命令的响应时间相比于其他正常u盘更慢,而新修改的驱动中做了retry次数限定10000,将retry次数加大就可以。
修改方式在之前更新后的驱动上进行完善:drv_usbotgh.c + 222行   "retry = 10000" 改为 "retry = 0xFFFFFFFF"

网友C:
这个技术支持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收到新寄来的问题u盘后进行了分析。
抓包看到该u盘对其中有些命令的响应时间相比于其他正常u盘更慢 ...

雅特力给力,感谢。这么用心对待客户的企业,哪能不火呢。

网友D:
每一楼都认真看完了,学习了。
同时向雅特力的技术支持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