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QT移植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12-09):
QT源码make成功以后执行make install命令后出现图片中的报错

网友A:
还是换LVGL吧.
QT太大了,移植起来问题多是正常的.
环节越多,问题就越多,解决起来的困难就越大.
LVGL, github上,有个 linux 帧缓冲的例子,直接在 linux 的终端上就可以看效果.
还有用 SDL2 当接口层的, 直接在 ubuntu 的桌面上,就能看到效果.
windows 下, 也有 Qt 版本和 vitual stdio 版本, 自己找找.
对里面的各部件例子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再看一源码, 什么都清楚了.
LVGL 的最新版本 V9.0.0 dev, 最新稳定版本 V8.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