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HCNR200 HCNR201 模拟量隔离电路。

楼主(2023-12-10):
这是HCNR200手册里面的隔离电路
A是为了方便讲解用的电路。
B是实际使用的电路。

当Vin增大时,引起了A1负反馈输入端的电压变大,然后引起了A1运放输出电压变小,LED电流If变大。感应电流PD1电流变大。经过电阻R1的电流变大,R1电阻两端电压变大,这样A1负反馈输入端的电压又被拉了回来。形成了一个反馈的闭环。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电流是从Vin经过R1 PD1流入地。从电压电位上,PD1的上边电位要高于下面,也就是说负反馈的电压高于了正反馈。这么一想就乱了。
因为运放在开环状态下的公式是 (正反馈电压-负反馈电压)*放大倍数。
难道运放在闭环状态下负反馈的电压可以略大于正反馈电压么?

网友A(点评):
ipd1是光生电流,二端K极大于或等于A极的。

楼主:
A很容易理解。上面讨论的内容是对电路B的

网友B:
运放形成了一个反馈的闭环,运放输入虚短,PD1两端电压为0

网友C:
HCNR201 线性度怎么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CNR201 线性度怎么样呢?

我测试过,感觉不咋地,为哈他写得那么高?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很多关键元器件或者用法照搬都没有get到精髓还是啥,确实有点郁闷;

网友E:
对图B电路,去掉PD1,A1就是个积分电路,加上PD1后,PD1二端的电压始终为0V,但是有光电流通过,光照越强,电流越大,电流的方向始终是从二极管的阴极流向阳极,因此,光电二极管的作用仅仅是对流过R1的电流进行分流,控制C1的积分速度。A2电路本质与A1相同,都是积分电路,R2用来防止积分饱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过,感觉不咋地,为哈他写得那么高?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很多关键元器件或者用法照搬都没有get到精髓 ...

应该是的。基本上是一条直线,等比例输出误差也在1%以内。

网友G:
什么年代了还用这颗
国产纳芯微NSi1311 精度高 价格低 便宜哈

网友H(点评):
0.2~2.2V范围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什么年代了还用这颗
国产纳芯微NSi1311 精度高 价格低 便宜哈

0.1~2V的输入范围有点小,

网友G:
2000mV的范围啊,足够大了,电压采样都是分压比进入的 ,

网友H(2024-12-26):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过,感觉不咋地,为哈他写得那么高?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很多关键元器件或者用法照搬都没有get到精髓 ...

万分至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