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电脑乌乌叫个不停,原来我的电脑给人控制了。

楼主(2023-12-10):
怎么办?电脑乌乌叫个不停。原来我的电脑给人控制了。我自己的倒不能用了,电脑也有鸠占鹊巢。
所有网络,软件全关了,还有这么多的进程。
都是服务主机的,服务主机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敬请各位网友说说,怎么回事?

这都是啥 我看不懂
@xch :请教一下“毛片”是啥?
xch
经常看毛片?
xch
可能经常上**

楼主:
桌面上的这个电脑管家也是外来的,还删不了。

重装系统

楼主:
这是网络断了以后的任务管理器,进程没有少多少。cpu的负担请了

看来是联网导致的啊

楼主:
这是重新上网后的任务管理器 ,好像正常了,不过过一段时间即使没有开其他软件,cpu又会满轴转了。

网友A:
断网,用安全模式进去看看。

网友B:
这是刚装完系统就出现的现象,还是电脑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的情况?

有没有装杀毒软件?

@tpgf :我必装。现在用火绒,很好用。
现在基本不安装杀毒软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刚装完系统就出现的现象,还是电脑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的情况?

有没有装杀毒软件?

有杀毒软件,不花钱的360,正版联想家用版软件,联想电脑已经三四年了,以前一直还可以。半个月前先发现多了一些没有用过的文件libEGL.dll       libGLESv2.dll出现在最近使用的文件里,libEGL.dll       libGLESv2.dll  在swiftshader文件夹里,我把这个文件夹名字前加了个A字,变为Aswiftshader,改过后有明显效果,把swiftshader改为Aswiftshader后计算机CPU使用率由100%降为15%左右,CPU温度由70度下降到45度。这是原来的样子

计算机好了几天,最近又出现了这里提到的新问题。我家里现有两个PC机,我老婆用的同方比我的还早,一点事也没有。

后两张贴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刚装完系统就出现的现象,还是电脑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的情况?

有没有装杀毒软件?

贴图看不太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网,用安全模式进去看看

断网以后好的。我现在断网开机一段时间后再上网,计算机也正常。我猜测,把我的计算机当成网机用了。现在上网半个多小时了,没有感到异常。

网友C:
啊,好奇葩,没听过。

我自己没管过也 也没关心过

网友D:
上面CPU100%时看是什么占的最高,找到它的目录,重命名。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装个系统就行了,装系统又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F:
我的电脑有时候摄像头灯会自己闪亮,是不是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脑有时候摄像头灯会自己闪亮,是不是有问题呢

也许你的摄像头给远程控制了。

确实有可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脑有时候摄像头灯会自己闪亮,是不是有问题呢

我家的笔记本、平板的前置摄像头平时都是用胶布贴上的。

楼主:
今天脱网开机半小时后联网,现在已经3小时了,任务管理器反映计算机状态正常。

网友H:
实在不行就重装

网友I:
用你的360优化一下开机启动项,非必要东西全禁止开机启动,然后清理一下垃圾。然后全盘杀毒。
装了360你得用它啊,不能装着它当摆设占用硬盘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你的360优化一下开机启动项,非必要东西全禁止开机启动,然后清理一下垃圾。然后全盘杀毒。
装了360你得 ...

第一次用,好了。我想,已经有很多安全卫士,杀毒软件在里面,没有在意。下午360又冒出来了顺便用了一下,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基本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查了一下,swiftshalder 是3D渲染库,是不是启用软件的时候调了这个库导致的。 ...

第一次是这个问题,我在他前面加了个A,就好了。后面开机时,又启动了更多软件。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但究竟什么原因还不能确定,似乎不是病毒捣的鬼,跟网上有关。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是这个问题,我在他前面加了个A,就好了。后面开机时,又启动了更多软件。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但究竟 ...

其实我最近也发现了,公司的电脑和家里的电脑都一样,无缘无故的CPU占用率很高,或者是硬盘的占用率很高,我这里就重装了系统,还是这样,然后我装了一个火绒杀毒,没有什么作用,然后你可以考虑吧以太网的渲染功能关闭,这样的话就会好得多。因为每次涉及到上网的时候都会开这个渲染的功能。我今天仔细查了一下。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https://wen.baidu.com/question/150436536862166081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最近也发现了,公司的电脑和家里的电脑都一样,无缘无故的CPU占用率很高,或者是硬盘的占用率很高 ...

昨晚我试着带网线重启动,我们这里说的又出现了,今天一早 ,我断网开机用360清除了很多进程,情况有改善不少,但上网后系统又在不停的补装清除的东西,所以这个不是解决的办法。
我现在电脑里有三个电脑管家,联想电脑管家是新机带来的,今天我又把360电脑管家装上了,还有一个不是我装的,是系统自行安装的,这个自行安装的电脑管家级别最高,他可以控制其他两个管家启动,其他两个管家不能影响这个管家,这个管家是11月16日系统装上,11月29日修改的。我试图删了这个管家,但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凑效。
这个管家是微软的管家,这个才是真正的老子,联想360都是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最近也发现了,公司的电脑和家里的电脑都一样,无缘无故的CPU占用率很高,或者是硬盘的占用率很高 ...

提交了一个贴图,怎么成了不良信息?4次不良信息!!!
真是喝水都要给噎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最近也发现了,公司的电脑和家里的电脑都一样,无缘无故的CPU占用率很高,或者是硬盘的占用率很高 ...

再提交一次,最下面的那个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最近也发现了,公司的电脑和家里的电脑都一样,无缘无故的CPU占用率很高,或者是硬盘的占用率很高 ...

同一个图,同样的字,第五次提交成功。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锲而不舍,金石为开。

网友K:
呜呜叫是不是风扇坏了。。。另外看你有360,,,,菜鸡,懂行的都不用杀毒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呜呜叫是不是风扇坏了。。。另外看你有360,,,,菜鸡,懂行的都不用杀毒软件。 ...

一直不用杀毒软件的,这次碰到问题了才用,好像也不顶用。风扇没有问题,主要CPU利用率100%,温度75度,磁盘也一直忙着,说是“呜呜叫”是有点夸大,但确实严重影响我的上网和做股票。
现在判断与26楼说的图标软件管家有关.这个以前没有的,11月16日才系统自动安装。
现在我是断网开机,看正常后联网。今天早上关机后,9:00左右断网开机,9:30联网,到现在一直正常。
以后看来一直要断网开机再联网才能上网做股票。
是系统自动安装的我还无法删掉的这个电脑管家捣蛋。

网友K(点评):
重装系统试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K: 重装系统也没有用的,是联想机器绑定的杀毒软件mancfee捣的鬼,因为我没有续费,以前要过我续费,我没有。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同一个图,同样的字,第五次提交成功。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锲而不舍,金石为开。 ...

最好不要用360的东西,360自己就是个流氓软件,我就用的火绒,360就是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好不要用360的东西,360自己就是个流氓软件,我就用的火绒,360就是个垃圾 ...

不是360,是联想,我的机器是联想,联想绑定杀毒软件macfee,macfee要我续费,我没有。现在脱网开机也不行,CPU 一直100%连轴转,机器呜呜叫。无计可施,只有找联想讨说法。macfee所在的目录名字不能改,你们说,此事应该怎么办?。 这事违反消费法,可以投诉讨说法吗?大家快给我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CPU100%时看是什么占的最高,找到它的目录,重命名。

这个进程想停也停不了,。

相关目录文件名想改也改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360,是联想,我的机器是联想,联想绑定杀毒软件macfee,macfee要我续费,我没有。现在脱网开机也不 ...

直接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L:
用360看看网络连接,连到国外的基本都是间谍软件,一般都是系统自带的,即使禁止了它联网,它也会自己连接的

网友L:
英伟达的驱动不停的连接美国,已经禁止了它联网,找到目录删掉后,又会自动生成一个名字不同的文件,继续用生成的文件连接,隐藏掉主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英伟达的驱动不停的连接美国,已经禁止了它联网,找到目录删掉后,又会自动生成一个名字不同的文件,继续 ...

是的,我找到目录给他改了名字,过了几天又有了,所以重装系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找联想,联想的电脑,他得管。
现在还可以,可能那帮孙子以为我们下班了,他也可以歇歇了。

网友M:
我的电脑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慢  慢到开网页都卡半天

楼主(2024-01-17):
引用 网友M:
我的电脑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慢  慢到开网页都卡半天

你的问题可能跟我的一样,你仔细观察。
我的搞清了,确实是有人占用我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