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基于STM32L4系列FSMC应用指南

楼主(2023-12-10):
本应用程序说明描述了使用STM32L476/486 FSMC(柔性静态内存控制器)外围设备来驱动一组外部内存。为此,它给出了STM32L476/486 FSMC的概述。该文档还提供了内存接口实例,包括典型的FSMC配置、定时计算方法和硬件连接。
在该文档中,FMC的通用首字母缩写代替了FSMC。本应用程序说明考虑了16位异步NOR闪存、8位NAND闪存和16位异步SRAM。
STM32CubeL4固件包和与本应用程序说明中提供的内存类型相对应的内存驱动程序可在意法半导体网站www.st.com上下载

网友A(2024-08-11):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B: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C: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D: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E: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F: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G: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H: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