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内存保护管理单元【MPU】应用介绍

楼主(2023-12-10):
本应用程序说明介绍了如何管理STM32产品中的内存保护单元(MPU)。MPU是内存保护的可选组件。在STM32微控制器(mcu)中包含MPU,使它们更加健壮和可靠。
MPU在使用前必须经过编程和启用。如果未启用MPU,则内存系统的行为没有变化。
本应用程序说明涉及表1中列出的所有STM32产品,其中包括支持MPU的Cortex®-M0+/M3/M4和M7设计。
有关MPU的更多细节,请参阅以下文档www.st.com
编程手册STM32F7系列和STM32H7系列皮层®-M7处理器(PM0253)
编程手册STM32F10xxx/20xxx/21xxx/L1 xxxx皮层®-M3(PM0056)
编程手册皮层®-M0+STM32L0、STM32G0、STM32WL和STM32WB系列(PM0223)
编程手册®-M4MCU和MPU(PM0214)
编程手册STM32皮层®-M33MCU(PM0264)

网友A(2024-08-11):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B: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C: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D: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E: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F: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G: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H: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I: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J: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