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H7系列L1Cache介绍

楼主(2023-12-10):
Cortex®-M7处理器中的内存保护单元(MPU)允许按区域修改第1级(L1)高速缓存属性。缓存控制是由缓存控制寄存器全局完成的,但是MPU可以指定缓存模式以及对该区域的访问是否可以缓存。
在某些情况下,缓存的系统在处理共享数据时需要确保核心和主内存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本应用程序说明描述了1级缓存行为,并给出了一个示例,说明了在使用L1-缓存时如何确保STM32F7系列和STM32H7系列中的数据一致性。
有关MPU以及如何根据内存类型和缓存策略设置内存属性的更多细节,用户可以参考http://www.st.com上的以下文档:
STM32F7系列和STM32H7系列Sortex®-M7处理器编程手册(PM0253)。
•管理STM32MCU(AN4838)中的内存保护单元(MPU)。

网友A(2024-08-11):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B: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C: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D: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E: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F: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G: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H: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I: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J: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