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 UART查询方式发送数据编程示例

楼主(2023-12-10):
步骤 1:设置 SYSCTRL_AHBEN.GPIOx 为 1,SYSCTRL_APBENx.UARTx 为 1,使能 UART 引脚对应的 GPIO 时钟和 UART 配置时钟;
步骤 2:将 UARTx_TXD 引脚配置成推挽复用输出模式,
步骤 3:设置 UARTx_CR1.SYNC 为 0,配置 UARTx 为异步全双工通信模式;
步骤 4:配置数据帧;
1. 起始位判定方式:配置 UARTx_CR1.START
2. 校验位:配置 UARTx_CR1.PARITY
3. 停止位:配置 UARTx_CR1.STOP
步骤 5:配置 UARTx_CR2.SOURCE,选择传输时钟源;
步骤 6:配置 UARTx_CR1.OVER,选择采样模式;
步骤 7:配置 UARTx_BRRI 和 UARTx_BRRF 寄存器,配置波特率;
步骤 8:设置 UARTx_CR1.TXEN 为 1 使能发送;
步骤 9:设置 UARTx_ICR.TC 为 0,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步骤 10:将要发送的一帧数据写入 UARTx_TDR 寄存器;
步骤 11:查询等待 UARTx_ISR.TC 标志位置 1,确认一帧数据发送完成;
步骤 12:重复步骤 9 至步骤 12,发送下一帧数据。

网友A(2024-01-19):
使用查询方式的话会不会较多的占用cpu呢

网友B:
发送完成标志位需要手动进行清除吗

网友C:
这个步骤有点多啊  通过代码来实现吧

网友D:
实际过程很详细,若有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E:
其实基本上配置还是最基础的

网友F(2024-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