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 UART中断方式发送数据编程示例

楼主(2023-12-10):
步骤 1:设置 SYSCTRL_AHBEN.GPIOx 为 1,SYSCTRL_APBENx.UARTx 为 1,使能 UART 引脚对应的 GPIO 时钟和 UART 配置时钟;
步骤 2:将 TXD 引脚配置成推挽复用输出模式;
步骤 3:设置 UARTx_CR1.SYNC 为 0,配置 UARTx 为异步全双工通信模式;
步骤 4:配置数据帧;
1. 起始位判定方式:配置 UARTx_CR1.START
2. 校验位:配置 UARTx_CR1.PARITY
3. 停止位:配置 UARTx_CR1.STOP
步骤 5:配置 UARTx_CR2.SOURCE,选择传输时钟源;
步骤 6:配置 UARTx_CR1.OVER,选择采样模式;
步骤 7:配置 UARTx_BRRI 和 UARTx_BRRF 寄存器,配置波特率;
步骤 8:配置 NVIC 控制器;
步骤 9:设置 UARTx_IER.TXE 为 1,使能发送缓冲器空中断;
步骤 10:设置 UARTx_CR1.TXEN 为 1 使能发送;
步骤 11:将要发送的一帧数据写入 UARTx_TDR 寄存器;
步骤 12:数据开始发送,发送缓冲器空,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查询判断 UARTx_ISR.TXE 标志位,如果标志位为 1,写一帧新的数据到 UARTx_TDR 寄存器;
步骤 13:查询等待 UARTx_ISR.TXBUSY 标志位清零,关闭 UART。

网友A:
接收和发送不是应该过程类似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