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 UART中断方式接收数据编程示例

楼主(2023-12-10):
步骤 1:设置 SYSCTRL_AHBEN.GPIOx 为 1,SYSCTRL_APBENx.UARTx 为 1,使能 UART 引脚对应的 GPIO 时钟和 UART 配置时钟;
步骤 2:将 RXD 引脚配置成上拉输入复用模式;
步骤 3:设置 UARTx_CR1.SYNC 为 0,配置 UARTx 为异步全双工通信模式;
步骤 4:配置数据帧;
1. 起始位判定方式:配置 UARTx_CR1.START
2. 校验位:配置 UARTx_CR1.PARITY
3. 停止位:配置 UARTx_CR1.STOP
步骤 5:配置 UARTx_CR2.SOURCE,选择传输时钟源;
步骤 6:配置 UARTx_CR1.OVER,选择采样模式;
步骤 7:配置 UARTx_BRRI 和 UARTx_BRRF 寄存器,配置波特率;
步骤 8:配置 NVIC 控制器;
步骤 9:设置 UARTx_IER.RC 为 1 使能接收完成中断;
步骤 10:设置 UARTx_CR1.RXEN 为 1 使能接收;
步骤 11:等待一帧数据接收完成,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查询 UARTx_ISR.PE 和 UARTx_ISR.FE 标志位,确认数据是否有效,如果无效,则进行出错处理;如果有效,查询判断 UARTx_ISR.RC 标志位,如果标志位为 1,则读取 UARTx_RDR 寄存器并保存数据,并清除该标志位。

网友A:
楼主有具体的应用案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