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基于IAR/KEIL MDK/GNU IDE使用STM32F3/G4 CCM的应用指南

楼主(2023-12-10):
本应用笔记的目的在于介绍适用于STM32F303xB/xC和STM32F358xC微控制器的内核耦合存储区(CCM)RAM,并描述利用不同的工具链从该存储区域执行部分应用程序代码所需的操作。
本应用笔记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 STM32F3 CCM RAM 的概述,
第二部分描述了利用以下工具链执行部分应用程序代码的步骤:
• IAR EWARM
• KEIL MDK-ARM™
• RIDE 和 Atollic 基于 GNU 的工具链本文档通篇所述的步骤均适用于其它 RAM 区域,
比如某些 F4 设备中的 CCM 数据 RAM 或外部 SRAM。

基于IAR KEIL MDK GNU IDE使用STM32F3 G4

网友A(2024-02-17):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B: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C: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D: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E: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F: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G: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H: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I: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J: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