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单片机C语言,位操作的编程实现:置位和清零,GPIOx_CRL |= (0x01<<1)

楼主(2023-12-11):
C语言编程的6种位操作,分别是按位与“&”、按位“或|”、按位取反“~”、异或“^”、左移“<<”以及右移“>>”,这6种位操作在操作单片机的寄存器时非常方便,尤其是对寄存器的某一位清零或者置位,而不影响其他位。

(单片机端口方向配置寄存器)

以8位单片机为例,如果要将第1位设置为输出,而其他7位保持不变,根据寄存器说明只需要将第1位配置为1即可。这里就要用到“置1”的C语言语句。直接操作寄存器时,可以直接通过置1和清0来将某一个bit设置为1或者0,如下图所示。

(置1和清0位操作)

楼主:
1."置1"C语言语句

//Var |= ( A<
其中Var是变量,B是从第几位开始,而A则是要修改的位数,操作结果是置1。读法为:将Var从第B位开始的连续A位置1,其他保持不变。

2.“置1”C语言语句推导

假设将Var中从第1位开始的3位置1,那么C语句的写法应该为:Var |= (0x7<<1);那么推导过程如下:

Var = Var | ( 0x07<<1 );//等效写法
0x07:        0000 0111
0x07<<1: 0000 1110//可以看到第1、2、3位变为了1;
//Var做按位或运算时,只要有1则结果为1
由上面的推导可以看到,(0x07<<1)从第1位开始的连续3位已经变为了1,再跟变量Var做或运算时,这三位就完成了置1操作,而其他位不受影响

楼主:
3."清0"C语言语句
//Var &= ~ ( A<

其中Var是变量,B是从第几位开始,而A则是要修改的位数,操作结果是清0。读法为:将Var从第B位开始的连续A位清0,其他保持不变。

按位或的真值表参考如下:

楼主:
4.“清0”C语言语句推导

假设将Var中从第1位开始的3位清0,那么C语句的写法应该为:Var &=~ (0x7<<1);那么推导过程如下:

Var = Var &(~( 0x07<<1 ));//等效写法
0x07:              0000 0111
0x07<<1:        0000 1110//可以看到第1、2、3位变为了1;
~( 0x07<<1 ): 1111 0001//按位取反,可以看到第1、2、3位变为了0;
//Var做按位与运算时,只要有0则结果为0

由上面的推导可以看到,~(0x07<<1)从第1位开始的连续3位已经变为了0,再跟变量Var做与运算时,这三位就完成了清零操作,而其他位不受影响。

按位与的真值表参考如下:

楼主:
5.“清0”和“置1”总结

按位操作的这种用法在初次接触时非常的难理解,需要反复练习才能熟悉,下面将置1和清0做了总结,以方便大家**。

按位操作的“置1”规律如下图所示:

按位操作的“清0”规律如下图所示:

网友A:
GPIO操作是基本的单片机操作规范,尤其是真值表使用

网友B:
真值表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建议多使用

网友C:
按位操作的这种用法在初次接触时非常的难理解,需要反复练习才能熟悉

网友D:
移位和基础异或等运算很重要

网友E:
按位与“&”、按位“或|”、按位取反“~”、异或“^”、左移“<<”以及右移“>>”,这6种位操作在操作单片机的寄存器时非常方便

网友F:
GPIO操作是基本的单片机操作规范很重要

网友G:
基础与或非移位等操作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