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驱动EC11编码器用中断好呢,还是什么,有人说有的单片机带编码器接口

楼主(2023-12-10):
驱动EC11编码器用中断好呢,还是什么,有人说有的单片机带编码器接口,那么这个带编码器接口的是什么外设?
跟IO中断比哪个更好用?

网友A:
如果需要实时地读取编码器的状态,并且中断不会对主程序的执行产生太大影响,那么使用中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主程序对编码器的读取不要求实时性,或者中断会对主程序的执行产生较大影响,那么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方式来驱动EC11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