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咨询定时器PWM通道输出事宜

楼主(2023-12-10):
如图定时器1,PWM输出4个通道,只用到通道1输出PWM波形,跟串口复用的通道2  通道3 设置成串口1在代码中值设置了通道1功能,请问开启PWM输出时候,会不会影响串口?

网友A(2024-02-17):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B: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C: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D: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E: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F: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G: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H: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I: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J: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