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楼主(2023-12-10):
什么情况下 stm32单片机 上电 程序会清空

网友A:
boot代码里面有一个清内存的代码,删了

网友B(2024-02-17):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C: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D: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E: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F: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G: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H: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I: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J: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