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版本

楼主(2023-12-10):
/************************************************************/
#include        "SYSCFG.h"
/************************************************************/
volatile char W_TMP  @ 0x70 ;//系统占用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volatile char BSR_TMP  @ 0x71 ;//系统占用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                //显示
void                interrupt ISR(void);                //中断函数
void                xianshi_chushihua();                //显示初始化
void                xianshi_jisuan();                        //显示计算
void                yanshi();                                        //延时

volatile                  char                xianshi_a1 =0;                //总显示的数据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ianshi_aa =0;                //显示状态位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ianshi_c1 =0;                //数码管百位字模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ianshi_c2 =0;                //数码管十位字模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ianshi_c3 =0;                //数码管个位字模
/************************************************************/
const unsigned char biao[]=                //0-9,a-f,不显,负-
{
0x3f,                 //0,0
0x06,                //1,1
0x5b,                //2,2
0x4f,                //3,3
0x66,                //4,4
0x6d,                //5,5
0x7d,                //6,6
0x07,                //7,7
0x7f,                //8,8
0x6f,                //9,9
0x77,                //10,a
0x7c,                //11,b
0x39,                //12,c
0x5e,                //13,d
0x79,                //14,e
0x71,                //15,f
0x00,                //16,不显
0x40                //17,负-
};
/************************************************************/
#define        led_wei1                        PC1
#define        led_wei1_out                TRISC1
#define        led_wei2                        PB0
#define        led_wei2_out                TRISB0
#define        led_wei3                        PB2
#define        led_wei3_out                TRISB2
#define        led_a                                PB7
#define        led_a_out                        TRISB7
#define        led_b                                PB4
#define        led_b_out                        TRISB4
#define        led_c                                PB1
#define        led_c_out                        TRISB1
#define        led_d                                PA4
#define        led_d_out                        TRISA4
//#define        led_e                                PA2←←←←←←←←←←
//#define        led_e_out                        TRISA2←←←←←←←←←←
#define        led_e                                PC0
#define        led_e_out                        TRISC0

#define        led_f                                PA3
#define        led_f_out                        TRISA3
#define        led_g                                PB3
#define        led_g_out                        TRISB3
#define        led_h                                PA0
#define        led_h_out                        TRISA0

/*#define        led_1                                PC0
#define        led_1_out                        TRISC0
#define        led_2                                PA7
#define        led_2_out                        TRISA7*/
#define        shuchu                                PA1
//#define        shuchu_out                        TRISA1
/************************************************************/                //测温
void                cewen_chushihua();                //测温初始化
/************************************************************/
/************************************************************/
main()
{
xianshi_chushihua();                //显示初始化
cewen_chushihua();                //测温初始化
{
xianshi_jisuan();                        //显示计算
yanshi();
yanshi();
xianshi_a1                ++;
if(xianshi_a1 >999){xianshi_a1 =0;}
}
}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中断函数
{
#asm;//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NOP;//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endasm;//系统设置不可以删除和修改

if(T4UIE&&T4UIF)
{
T4UIF                =1;
if(xianshi_aa ==0)                //显示百位
        {
    led_wei1                =1;                //消隐
        led_wei2                =1;
        led_wei3                =1;
    if(xianshi_c1 &0b00000001){led_a =1;} else{led_a =0;}
    if(xianshi_c1 &0b00000010){led_b =1;} else{led_b =0;}
    if(xianshi_c1 &0b00000100){led_c =1;} else{led_c =0;}
    if(xianshi_c1 &0b00001000){led_d =1;} else{led_d =0;}
    if(xianshi_c1 &0b00010000){led_e =1;} else{led_e =0;}
    if(xianshi_c1 &0b00100000){led_f =1;} else{led_f =0;}
    if(xianshi_c1 &0b01000000){led_g =1;} else{led_g =0;}
        if(xianshi_c1 &0b10000000){led_h =1;} else{led_h =0;}

        led_wei1                =0;
        led_wei2                =1;
        led_wei3                =1;
        }
   if(xianshi_aa ==1)                //显示十位
        {
    led_wei1                =1;
        led_wei2                =1;
        led_wei3                =1;

    if(xianshi_c2 &0b00000001){led_a =1;} else{led_a =0;}
    if(xianshi_c2 &0b00000010){led_b =1;} else{led_b =0;}
    if(xianshi_c2 &0b00000100){led_c =1;} else{led_c =0;}
    if(xianshi_c2 &0b00001000){led_d =1;} else{led_d =0;}
    if(xianshi_c2 &0b00010000){led_e =1;} else{led_e =0;}
    if(xianshi_c2 &0b00100000){led_f =1;} else{led_f =0;}
    if(xianshi_c2 &0b01000000){led_g =1;} else{led_g =0;}
        if(xianshi_c2 &0b10000000){led_h =1;} else{led_h =0;}
    led_wei1                =1;
        led_wei2                =0;
        led_wei3                =1;
        }
   if(xianshi_aa ==2)                //显示个位
        {
        led_wei1                =1;
        led_wei2                =1;
        led_wei3                =1;
    if(xianshi_c3 &0b00000001){led_a =1;} else{led_a =0;}
    if(xianshi_c3 &0b00000010){led_b =1;} else{led_b =0;}
    if(xianshi_c3 &0b00000100){led_c =1;} else{led_c =0;}
    if(xianshi_c3 &0b00001000){led_d =1;} else{led_d =0;}
    if(xianshi_c3 &0b00010000){led_e =1;} else{led_e =0;}
    if(xianshi_c3 &0b00100000){led_f =1;} else{led_f =0;}
    if(xianshi_c3 &0b01000000){led_g =1;} else{led_g =0;}
        if(xianshi_c3 &0b10000000){led_h =1;} else{led_h =0;}
    led_wei1                =1;
        led_wei2                =1;
        led_wei3                =0;
        }
xianshi_aa ++;
if(xianshi_aa >2){xianshi_aa =0;}
}

}
/************************************************************/
void                xianshi_chushihua()                //显示初始化
{
TIM4EN                =1;                //TIM4 模块时钟
SYSON                =0;                //睡眠模式下,系统时钟控制
T4ARPE                =1;                //计数周期的自动预装载
T4CKS1                =0;                //00=Sysclk
T4CKS0                =0;
T4OPM                =0;                //单脉冲模式关闭
T4URS                =1;                //更新事件中断源计数器上溢

T4UDIS                =0;                //产生更新事件控制0=允许
T4CEN                =1;                //TIM4 计数器使能
T4PSC2                =1;                //Timer4预分频器110 = 64
T4PSC1                =1;
T4PSC0                =0;
//T4CNT                                //Timer4计数值
TIM4ARR                =103;        //预装载值50HZ
//TIM4ARR                =68;        //预装载值75HZ

GIE                        =1;                //全局中断
PEIE                =1;                //外设总中断
T4UIE                =1;                //Timer4 更新事件中断
//T4UG                =1;                //Timer4 更新事件软件中断
//T4UIF
/*
led_wei1                        =1;                //消隐
led_wei2                        =1;
led_wei3                        =1;
led_a                                =0;
led_b                                =0;
led_c                                =0;
led_d                                =0;
led_e                                =0;
led_f                                =0;
led_g                                =0;
led_h                                =0;
*/

led_wei1_out                =0;                //输出模式
led_wei2_out                =0;
led_wei3_out                =0;

led_a_out                        =0;
led_b_out                        =0;
led_c_out                        =0;
led_d_out                        =0;
led_e_out                        =0;
led_f_out                        =0;
led_g_out                        =0;
led_h_out                        =0;
}
/************************************************************/
void                xianshi_jisuan()                        //显示计算
{
//xianshi_a1
unsigned char        xianshi_b1;
unsigned char        xianshi_b2;
unsigned char        xianshi_b3;

xianshi_b1                =xianshi_a1 /100;
xianshi_b2                =xianshi_a1 %100/10;
xianshi_b3                =xianshi_a1 %10;

//xianshi_b1                =(xianshi_a1 >>8)        &0x000f;
//xianshi_b2                =(xianshi_a1 >>4)        &0x000f;
//xianshi_b3                =xianshi_a1                        &0x000f;

xianshi_c1                =biao[xianshi_b1];                //百位
xianshi_c2                =biao[xianshi_b2];                //十位
xianshi_c3                =biao[xianshi_b3];                //个位
}
/************************************************************/
void                cewen_chushihua()                //测温初始化
{
TRISA7                =1;                        //PA7输入模式
ANSELA                =1<<4;                //第四路

//ADRESL                        //ADC 转换结果低有效位 (LSB)
//ADRESH                        //ADC 转换结果高有效位 (MSB)
ADCEN                =1;                //ADC 模块时钟
CHS2                =1;                //100 = AN4
CHS1                =0;
CHS0                =0;
ADEX                =0;                //由指令置位 GO/DONE (软件触发)
//GO/DONE                        //启动 A/D 转换
ADON                =1;                //ADC 使能
ADFM                =1;                //右对齐
ADCS2                =1;                //100 = SysClk/4
ADCS1                =0;
ADCS0                =0;
ADNREF1                =0;                //负参考电压01 = GND
ADNREF0                =1;

ADPREF1                =0;                //正参考电01 = VDD
ADPREF0                =1;

/*
ADPREF1                =0;                //正参考电压00 = 内部 V ADC-REF
ADPREF0                =0;
ADINTREF1        =1;                //10 = 3.0V
ADINTREF0        =0;
*/

}
/************************************************************/
void                yanshi()                //延时
{
unsigned char x1,x2;

for(x1 =100;x1 >0;x1 --)
        for(x2 =80;x2 >0;x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