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CC2511的吗?

楼主(2023-12-11):
请问有用过CC2511的吗?它的参数里有一个工作温度,官网搜索里显示是到150°,但是数据手册看到了两个版本,一个标了CC2511是150°,CC2510是85°,另一个写的都是85°,到底哪 个准?有代理在论坛里吗?我们有个项目准备用它做开发。

网友A:
2013年数据手册和DigiKey上面确实是85°,但是我刚问过代理了 10K CC2511F32RSPR在125°测试温度下运行,其故障次数是0次,所以还是以TI官网150°为主吧。

网友B:
85℃应该是工业级,150℃应该是车规级。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首先看是否是不同的应用级别,然后是看最新的数据手册,当然你买的芯片也是需要最新的才可以。

网友D:
查看产品规格书或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