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MPLAB X IDE MCC和MHC无法正常下载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3-12-11):
                系统WIN10,官网下载的最新版MPLAB X IDE v6.15,安装在C盘的无空格无其他符号的目录下,按照手册更新完MCC插件,配置如下

        新建了工程,打开MCC,等了很久,没有FINISH按钮,直接就出来这个界面。自己电脑网络是保证没问题的,登录gitee也是正常的。

        已经折腾过很久,包括
1、更换IDE 版本也不行。。
2、不更新插件,会出现FINISH按钮,但是点完还是没反应(等了数小时)。。
3、自己从GitHub上下载了库还是不行。。

        求指导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MHC无法加载。

来自 2楼

网友A:
将 "MCC Content Registry"  改成:http://mirrors.cloud.tencent.com/npm,https://registry.npm.taobao.org,https://registry.npmjs.org
另外可以参考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347040-1-1.html

我的是这样的, 如图:

网友B:
断网进试试

网友C:
我是出现了FINISH按钮,没有下载按钮,还是一样不能用。。。。。。折腾好久了,无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 "MCC Content Registry"  改成:http://mirrors.cloud.tencent.com/npm,https://registry.npm.taobao.org ...

谢谢,终于连上了。之前打开MCC一闪而过,然后让重连。可以的,给你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 "MCC Content Registry"  改成:http://mirrors.cloud.tencent.com/npm,https://registry.npm.taobao.org ...

牛的,我已经转用Micrichip stidio了。。
看楼下的,应该是你这个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