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电源控制(PWC)主要特点

楼主(2023-12-11):
具备三个电源域:VDD/VDDA 域、1.2V 内核域和电池供电域。
支持三种省电模式: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
内建电压调节器,提供 1.2V 给内核域。
提供电压监测器,能在电压低于或高于阈值时产生中断或事件。
VDD 供电关闭时,电池供电域由电池 VBAT 供电。
VDD/VDDA 采用独立的数字和模拟地,用于隔离电源噪声。

网友A:
三个电源域从电气上是隔离开来的吗

网友B:
电压调节器的作用就是无论外部供电电压是什么样子的 内核就是1.2的供电电压是吗

网友C:
在要求不高的时候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可以不分开的吧

网友D:
电压检测的阈值是可以灵活设置的吗

网友E:
当外部电源波动达到多大的时候会影响内核供电呢

网友F:
如果想要保证flash数据不丢失 那么最低供电电压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