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 使用SD卡运行应用程序,初始化DDR,已经在内置FSBL镜像里面嘛

楼主(2023-12-11):
条件:使用STM32MP135,裸机开发;

问题:

使用SD卡启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是需要在DDR运行,DDR初始化,已经在FSBL镜像里面嘛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首先需要确保FSBL镜像已经被正确配置和编译,包括DDR的初始化。

网友B:
在FSBL中,需要正确配置与应用程序的衔接

网友C:
应用程序需要依赖于DDR来运行,因此需要在FSBL中配置DDR的相关参数,例如DDR的大小、起始地址等。请确保这些参数被正确设置,并与应用程序的需求相匹配。

网友D:
在裸机开发中,硬件的配置和连接也非常重要。请确保STM32MP135的硬件配置正确,包括DDR的物理连接和电源供应等。

网友E(2024-02-17):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F: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G: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H: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I: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J: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K: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L: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M: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N: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