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V2接入后检测不到串口

楼主(2023-12-11):
挺玄学的,我重装的了驱动N遍,但是还是只有STLINK,没有COM口;我试着接到别人的电脑上,有的有端口,有的没端口。

网友A:
驱动有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B:
检查STlink的接线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C:
可能是STlink设备本身出现了故障,需要更换或者修理设备。

网友D(2024-02-17):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E: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F: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G: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H: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I: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J: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K: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L: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