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LPD设置

楼主(2023-12-11):
低电压检测主要应用于当系统电压低于某个值的时候,系统认为存在断电的风险,需要做一些保护措施,来防止短时间的掉电,如果在一定时间内,系统重新上电,可以继续掉电前的状态往下运行。使用 LPD 时,需要先设置检测模式和一个合适的电压值,SH79F328A 提供 2 种检测模式和16 档检测电压,可以通过 LPDCON 和 LPDSEL 来选择,设置完毕,使能 LPD 模块,可以通过查询LPDF 或者使能 LPD 中断来快速检测掉电。

网友A(2024-01-19):
这个低电压检测的阈值可以设置为多个检测值吗

网友B:
这种掉电是物理上的断电吗

是物理上

网友C:
这个电压是直接接入采集引脚的吗

网友D:
具体细节设计电路有推荐嘛

这个是MCU内部的

网友E:
低电压检测进行安全防护

网友F:
使用 LPD 时,需要先设置检测模式和一个合适的电压值

网友G:
使能 LPD 模块,可以通过查询LPDF 或者使能 LPD 中断来快速检测掉电

网友H:
使能 LPD 中断来快速检测掉电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