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TWI 应用指南

楼主(2023-12-11):
两线模式,简单快捷
支持主机模式(Master)和从机模式(Slave)
允许发送数据(Transmitter)和接收数据(Receiver)
支持多主机通讯的仲裁功能
具有低电平总线超时判断(Timeout)
空闲模式下可唤醒系统
地址可编程

网友A(2024-01-18):
TWI串行总线采用两根线(SDA和SCL)在总线和装置之间传递信息

网友B:
主机只有在总线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候才能开始一次传输

网友C:
当多个主机同时希望控制总线的时候,总线将一句“线与”原则决定时钟线高低电平

网友D:
所有的数据包(包括地址包)均有9位组成,包括1个字节和一个应答位

网友E:
   和IIC通讯协议相似,TWI定义了两个特殊的波形:起始条件和终止条件

网友F:
TWI时钟为系统的时钟,最高可以支持128个不同的期间进行通讯

网友G:
TWI跟IIC区别有哪些?

网友H:
TWI 应用具体方法有哪些?

楼主(点评):
定时都可以用

网友I:
TWI串行总线采用两根线简单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