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STM32F407上使用DMA给TIM2的CCR4写值

楼主(2023-12-11):
在STM32F407上使用DMA给TIM2的CCR4写值,输出固定个数PWM波个数时,遇见了CCR4的高位与低位同时被写入相同的值,如图所示
在DEBUG时可以看见CCR4的高16位与低16位同时被赋值了,但是在内存中,我只存了0x64,为什么会出现高位也出现0x64,导致没有波形产生。

网友A:
你的DMA写入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你的TIM2工作模式和极性设置

网友B:
如果ARR的值小于你通过DMA写入的CCR4的值,那么TIM2可能***不会触发更新事件。

网友C:
这点跟硬件架构有关,你做DMA配置时,源端和目的端的访问宽度配置为32位即可。

网友D(2024-08-11):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E: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F: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G: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H: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I: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J: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K: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L: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