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定时器输出比较翻转使用

楼主(2023-12-11):
通用定时器输出比较TIM2,F103.根据参考手册输出比较是CNT与CRR比较。CNT=CRR翻转。 程序设置:定时器时钟72M,预分频系数71,ARR=999.CRR为499.实际仿真波形和示波器输出波形1ms翻转一次。为什么不是0.5ms翻转一次?

网友A(2024-02-17):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B: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C: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D: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E: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F: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G: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H: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I: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J: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