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下载失败请求帮忙

楼主(2023-12-11):
简介:新唐M451系列单片机,下载和debug时只能使用USB供电,接了外部电源经常下载失败,无法在线调试。
描述:
1.外部电源用过杂牌的铭伟的,在PCB板上加过隔离模块的,用78M05稳压,钽电容滤波的。
2.PCB有用过敷铜和不敷铜的
3.走线有试过在复位脚加小电容,数据时钟加上拉电阻的
4.下载器有用过Nu-Link-Me, Nu-Link-Pro,和网上买有双缓冲的
但是无一例外,只要接了外部电源,下载时经常失败,提示"ICE: Cmd error - Get register data error",或者干脆就认不出芯片,想在线调试就更不可能了。
只能使用USB电源下载和调试,如果接了USB电源的同时也接外部电源,同样下载不了。有怀疑过外部电源不稳,但是使用铭伟电源,加7805,加钽电容,用示波器看,已经是5V一条直线,几乎没有任何纹波了,还是下载不了,真的让人无奈,这单片机就这么金贵吗?
附:用外部电源只是不能下载和调试,下载完后运行,用多烂的电源都行的。
想请教网友们一下,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B:
尝试重装驱动。

网友C:
在下载时如果提示打开串口失败,可能是COM口设置有误。

楼主:
使用铭伟电源,加7805,加钽电容,用示波器看,已经是5V一条直线,几乎没有任何纹波了,还是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下载时如果提示打开串口失败,可能是COM口设置有误。

设置没问题的,因为只要拔掉外部电源,下载和调试马上都正常

网友D:
接外部电源时USB电源移除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外部电源时USB电源移除没?

移除和没移除都试过,都下载不了

网友E:
明伟还算杂牌?呵呵。

网友F:
试下把MCU的5V电源换成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下把MCU的5V电源换成3.3V的

好的,今天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伟还算杂牌?呵呵。

我是说用过杂牌的和铭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