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c6 pc7定时器捕获

楼主(2023-12-11):
可以将pc6 pc7设置成定时器TIM3输入捕获,用四个通道,pc6配置成上升/下降二个模式二个通道,pc7配置也配置成上升/下降二个模式二个通道,共四个通道吗?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捕获编码器高速1M的输入。目前只会配置成pc6 /pc7二个通道,一个通道上升下降一起的模式。

网友A:
看起来真费劲啊。

你希望实现什么呢?搞个图放上来就更直观了。

对于输入捕获将,1个通道是可以对上沿 下沿同时进行捕获的。

网友B:
没有编码器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真费劲啊。

你希望实现什么呢?搞个图放上来就更直观了。

想实现二路方波信号占空比的测量,所以要知道高低电平时间,同时捕获的话还要加个电平判断,对于1M频率的话,单片机处理不过来。

是的,如果只用1个通道有个捕获边沿切换的问题。太快了是有可能跟不上。 看看pwm输入捕获模式,使用两个内部捕获通道IC1和IC2,输入只用1个管脚, 从CH1或CH2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编码器模式吗?

主要想实现信号的占空比测量,这个编码器模式只能计个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