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确保STlink的接线方式正确?

楼主(2023-12-11):
如何确保STlink的接线方式正确?

网友A:
仔细阅读STlink的用户手册或使用指南,了解正确的接线方式和注意事项。
确保STlink的接口与目标设备匹配。例如,如果目标设备是STM32系列微控制器,那么需要使用与STM32接口兼容的STlink。
按照用户手册中的说明,将STlink的VCC引脚连接到目标设备的3.3V引脚。
将STlink的GND引脚连接到目标设备的GND引脚。
根据目标设备的接口类型,将STlink的SWCLK引脚连接到目标设备的相应引脚。例如,如果目标设备是JTAG接口,那么将SWCLK引脚连接到目标设备的TCK引脚。
将STlink的SWDIO引脚连接到目标设备的相应引脚。同样,如果目标设备是JTAG接口,那么将SWDIO引脚连接到目标设备的TDO引脚。
确保所有的连接都牢固可靠,避免出现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在接线完成后,检查所有的连接是否正确无误,避免出现错误的连接导致设备损坏或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