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蓝牙低功耗用RC2032电池供电蓝牙连接不上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11):
N32WB031 蓝牙芯片做了低功耗后,用CR2032电池,蓝牙连接不上,用下载器供电蓝牙可以连接是什么问题?之前未做低功耗时电池供电连接是正常的。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是2032的峰值电流问题

网友A:
我刚好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进低功耗,lcd显示很暗,进了低功耗显示正常,2032的脉冲电流好像是15mAh,看厂家的报告有,蓝牙开起来的话,是不是不止15mAh了,建议你换一个一次性锂电池算啦

网友:
注意选用 1.8~3.6V 的芯片版本,最好还是用内部dcdc供电方式,电源设计按照建议添加足够的电容。 CR2032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大概率是电流问题,蓝牙芯片发送瞬间电流可能达到20-30mA,用2302并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C(2024-02-04):
电池电量充足不足或者是过期了?

网友D:
蓝牙连接的配置和参数不对?

网友E:
电源干扰把

网友F:
低功耗模式下,N32WB031蓝牙芯片会降低部分模块或功能的工作频率和电流消耗。这可能导致蓝牙通信性能下降,出现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