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医疗设备想了解下,如何做好防护,防止被抄袭呢?

楼主(2023-12-11):
我是做医疗设备的,想了解一下如何做好程序防护,防止被抄袭呢?

看你是几类的,如果你是打工人的话没必要想那么多和你没关系,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医疗的门槛不光是技术,临床也是一大门槛。如果你的技术本身很低端就不要担心抄不抄了。如果你的技术本身就是行业领先的你要考虑的是如何做出来,抄不抄的落后你半年就等于晚你上市1到2年也不需要考虑这些了。还有就是市场,如果你是小众市场也无需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A:
程序加密?

网友B:
办法有好多种:抹掉芯片丝印、芯片代码加密、芯片程序烧录后禁掉下载端口、使用U-key授权使用、电路设计上使用迷惑手段。

网友C:
可以尝试看看LKT4110U,这颗用着不错

网友D:
用fpga,提高门槛

网友E:
没听说医疗器械还有抄袭的。

网友F:
只要不是非常核心的算法(市场上少有的产品),这东西防不住的,想抄袭的人,把产品功能和应用场景研究明白了,就能做出来。

网友G:
内部程序做个验证就行了吧,不用硬件的

网友H:
只要能摸清原理,都能做出来,自己开芯片,把硬件全部集成起来,增加仿制成本,不断更新迭代,你***是龙头老大。

网友I:
老铁,我这边用的STC的程序加密后传输+发布项目程序= 【放心的远程升级】,有视频讲解可以了解下。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85&extra=&page=1

网友J:
加一颗加密芯片

网友K:
一泡屎就没人抄袭,心思要花在安全可靠上。

网友L:
楼主做的是世界领先的医疗设备么?医疗设备不是那么容易抄袭的,并且做医疗设备的门槛也高,不是做出来就可以卖的。

网友M: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要还是重要算法代码的保护,其他都是大差不差的

网友N:
软件方式已经落后了,必须得用硬件来做

网友O:
硬件是什么那是什么?

网友P:
类似上面说的4110U那颗加密芯片,可以存储标准算法+自编逻辑的

网友Q:
和mcu有什么区别

网友R:
如果不是靠算法实现的功能,而是靠各类传感器现实的功能,人家未必要抄程序,只要知道机器的具体功能,用别的方案和程序也能做出类似功能的机器!

网友S:
通过联网让设备运行,所有程序都在服务器上,这样不就安全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Q:
和mcu有什么区别

加密芯片是被动的,功能设计好后,有命令,即可执行,没有命令就不动。但是在安全上,做了很多的设计,各种防探测防干扰,底层加密等等。

网友U:
那命令如何防止被剖析呢,模仿呢?

网友V:
那属于线路保护的功能,通常都有方法,比如动态数据,动态加密,随机数干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V:
那属于线路保护的功能,通常都有方法,比如动态数据,动态加密,随机数干扰等等 ...

有个疑问,这种保护的安全性怎么样?比较注重这个。

网友C:
安全上,如果是可以编程的,那么程序是独一无二的,在mcu端是找不到这个功能的,那么加密芯片不可或缺。 而加密芯片的各种加密和防控设计决定了,安全性要远高于mcu的方式

网友W:
磨丝印,读写保护一般情况就够用了,否则可能**花费更大

网友G:
哦 有点理解,国内的好还是国外的

网友X:
现在的人才太多了,人家都不一定想抄你的,可能人家新作一个方案性能和成本还有更好的优势都不一定。

网友N:
国外的我知道,目前还基本都是标准算法,做认证,但是认证点是在设备的mcu端,安全上有一点问题

网友O:
为何在mcu端就有问题呢

网友P:
简单想,认证点 就是判断点,那么ok不ok,都是自己说了算,如果mcu被抄,就可以改掉这种设计了

网友Q:
国外的产品相对固定,定制功能啥的很难

网友T:
那就还是用国内的这种,可以提供私人订制化,独一无二

网友U:
那挺不错啊,可以试试

网友V:
有机会看看,可不能为了 省芝麻丢西瓜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