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AI将如何重新定义数据中心?

楼主(2023-12-11):
#AI# #生成式# AI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其影响也相当巨大。生成式AI刚开始崭露头角,对于其如何颠覆世界的种种预言已经迅速成为热门话题,影响之深广,令人深思。 近日Microchip总裁兼CEO Ganesh Moorthy先生在其个人主页发表了文章《AI将如何重新定义数据中心?》对此发表的见解。https://microchip.com.cn/newcomm ... 2/65765efa9d133.pdf

网友A:
单片机也要可以上AI了吗

网友A:
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利用当前的 Wi-Fi®设备实现
串行端口到生成式 AI 的桥接。在这种情况下,生成式 AI 并非在边缘实现,而是通过 8 位单片机的 UART 访问。单片机会产生一个实时传感器数据穿插其中的预定义提示语,将其发送到生成式 AI 解决方案,然后根据回答采取行动。目前,尚不明确端点能否在边缘独立运行生成式 AI 而不回调至数据中心,但我们正处于创新的早期阶段。
这个方法好,单片机负责执行AI和给AI提供传感数据。

网友B:
AI未来肯定是趋势,只是要普及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C:
提高效率

网友D:
自动化管理

网友E:
感觉还是云端处理,单片机执行更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