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24R03—低功耗 SOC 芯片(集成RISC-V内核+2.4GHz无线收发器)

楼主(2023-12-11):
Si24R03是一款高度集成的低功耗SOC芯片,其集成了基于RISC-V核的低功耗MCU和工作在2.4GHz ISM频段的无线收发器模块。

    MCU模块具有低功耗、Low Pin Count、宽电压工作范围,集成了13/14/15/16位精度的ADC、LVD、UART、SPI、I2C、TIMER、WUP、IWDG、RTC等丰富的外设。内核采用RISC-V RV32IMAC( 2.6 CoreMark / MHz)。

    无线收发器模块是专为低功耗无线场合设计,在关断模式下,所有寄存器值与FIFO值保持不变,关断电流为1uA;在待机模式下,时钟保持工作,电流为15uA,并且可以在最长130us时间内开始数据的收发。

    集成嵌入式ARQ基带协议引擎,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可以手动或全自动ARQ协议操作。工作频率范围为2400MHz-2525MHz,共有126个1MHz带宽的信道。内部集成高PSRR的LDO电源,保证1.9-3.6V宽电源范围内稳定工作。无线收发器采用GFSK/FSK数字调制与解调技术。数据传输速率可以调节,支持 2Mbps,1Mbps,250Kbps三种数据速率。高的数据速率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的数据收发,因此可以具有更低的功耗。无线收发器模块的输出功率可调节,根据实际应用场合配置相应适合的输出功率,节省系统的功耗。

    产品配套有成熟的开发调试软件和丰富的函数库,能大大降低开发门槛和缩短开发周期,同时可提供DEMO板测试及软硬件全方位技术支持。

MCU模块特征

内置RISC-V RV32IMAC内核(2.6 CoreMark/MHz);

最高32MHz工作频率;

内置4kB的SRAM;

内置32kB的嵌入式FLASH,4.5kB 的NVM,至少能擦写100000次;

内置1个SPI MASTER;

内置1个I2C MASTER;

内置2个UART支持最高1Mbps;

内置2个高级TIMER,TIMER1具有 4路互补PWM;

1个64位系统定时器SysTick (MTIME),不可用于授时;

内置1个快速的高精度 13/14/15/16bit ADC,集成1.2V 高精度基准;

宽ADC输入电压范围:0~4.8V,最大输入电压不得高于VDD_MCU电压;

ADC支持8个输入通道,其中6个可用于外部外部电压测量;

内置低压检测模块;

最多支持11个GPIO,支持外部中断;

内置硬件看门狗;

内置1个 RTC,可用于授时;

内置1个 WUP;

支持4种低功耗模式,最低功耗小于0.6uA(看门狗工作);

内置32位真随机数发生器;

支持cJTAG 2线调试接口;

工作电压范围:1.8~5.5V;

收发器模块特征

工作在2.4GHz ISM 频段;

调制方式:GFSK/FSK;

数据速率:2Mbps/1Mbps/  250Kbps;

超低关断功耗:1uA;

超低待机功耗:15uA;

接收灵敏度:-83dBm @ 2Mbps;

最高发射功率:7dBm;

接收电流(2Mbps):15mA;

发射电流(2Mbps) : 12mA(0dBm) ;

内部集成高PSRR LDO;

宽电源电压范围:1.9-3.6V;

快速启动时间:≤130us;

内部集成智能ARQ基带协议引擎;

收发数据硬件中断输出;

支持1bit RSSI输出;

低成本晶振:16MHz±60ppm;

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

其他特征

超低功耗,最低功耗达1.6uA(MCU处于掉电模式,无线收发模块处于关断模式);

工作温度范围-40~85℃;

支持QFN0505-32L 5x5mm封装

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
配套有成熟的开发调试软件和丰富的函数库,能大大降低开发门槛和缩短开发周期

网友A:
射频前端芯片设计原厂三伍微电子的产品有WIFI FEM、IOT FEM、PA和开关。
产品优势
FEM优势:(1)谐波好,免去外置滤波器,(2)无需调试匹配电路,直接替换。
开关优势:低插损,低延时,高频率(支持7.2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