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开发的一个骚操作!你用过吗?

楼主(2023-12-11):
目录
1 映射表在串口数据解析中的应用

1.1 数据结构

1.2 指令、函数映射表

1.3 串口解析函数实现

2 映射表在UI设计中的应用

2.1 数据结构

2.2 函数映射表

2.3 定义两个变量保存当前场景和上一个场景

2.4 按下Up按键 跳转到指定场景current_stage的值根据映射表改变

2.5 场景改变后 根据映射表执行相应的函数Handler

1 映射表在串口数据解析中的应用
1.1 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
    char CMD[CMDLen];
    unsigned char (*cmd_operate)(char *data);
}Usart_Tab;
1.2 指令、函数映射表
static const Usart_Tab InstructionList[CMDMax]=
{
    {"PWON",PowOn},
    {"PWOFF",PowOff},
    {"HDCP",HdcpOnOff},
    {"/V",QueryKaVersion},
    {"EDIDUpgrade",UpdataEDID},
    {"Psave",Psave},
    {"Precall",Precall},
    {"Pclear",Pclear},
};
1.3 串口解析函数实现
unsigned char DataAnalysis(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Result;
  char *NEXT=NULL;
  for(i=0;i<CMDMax;i++)
  {
    NEXT=StrCmp(buf,(char*)InstructionList[i].CMD);
    if(NEXT!=NULL)
    {
      usartfuncp=InstructionList[i].cmd_operate;
      Result=(*usartfuncp)(NEXT);
    }
  }
  return Result;
}
2 映射表在UI设计中的应用
2.1 数据结构
菜单枚举:

typedef enum
{
  stage1=0,
  stage2,
  stage3,
  stage4,
  stage5,
  stage6,
  stage7,
  stage8,
  stage9,
}SCENE;
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
  void (*current_operate)(); //当前场景的处理函数
  SCENE Index;               //当前场景的标签
  SCENE Up;                  //按下Up键跳转的场景
  SCENE Down;                //按下Down键跳转的场景
  SCENE Right;               //按下Left键跳转的场景
  SCENE Left;                //按下Right键跳转的场景
}STAGE_TAB;
2.2 函数映射表
STAGE_TAB stage_tab[]={
  #.    operate       Index    Up     Down    Left   Right
  {Stage1_Handler,  stage1,  stage4,  stage7,  stage3, stage2},
  {Stage2_Handler,  stage2,  stage5,  stage8,  stage1, stage3},
  {Stage3_Handler,  stage3,  stage6,  stage9,  stage2, stage1},
  {Stage4_Handler,  stage4,  stage7,  stage1,  stage6, stage5},
  {Stage5_Handler,  stage5,  stage8,  stage2, stage4,  stage6},
  {Stage6_Handler,  stage6,  stage9,  stage3, stage5,  stage4},
  {Stage7_Handler,  stage7,  stage1,  stage4, stage9,  stage8},
  {Stage8_Handler,  stage8,  stage2,  stage5, stage7,  stage9},
  {Stage9_Handler,  stage9,  stage3,  stage6, stage8,  stage7},
};
2.3 定义两个变量保存当前场景和上一个场景
char current_stage=stage1;
char prev_stage=current_stage;
2.4 按下Up按键 跳转到指定场景current_stage的值根据映射表改变
current_stage =stage_tab[current_stage].Up;
2.5 场景改变后 根据映射表执行相应的函数Handler
if(current_stage!=prev_stage)
{
  stage_tab[current_stage].current_operate();
  prev_stage=current_stage;

网友A:
骚操作不就是不合厂里的操作吗

网友B:
骚操作在哪里?没看到

网友C(2025-10-13):
嵌入式开发中有不少实用的 “骚操作”,比如用 devmem 命令直接操作寄存器,可快速调试硬件。还有将传感器驱动写成结构体模块,方便切换不同供应商的传感器,就像换乐高块一样简单。另外,根据环境自动调整日志级别也是个不错的技巧,能有效管理日志信息。

网友D:
我之前在项目中尝试过类似的映射表方法,确实提高了开发效率,减少了代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