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C语言变量、数组、指针初始化的多种操作

楼主(2023-12-11):
在敲代码的时候,我们会给变量一个初始值,以防止因为编译器的原因造成变量初始值的不确定性。

对于数值类型的变量往往初始化为0,但对于其他类型的变量,如字符型、指针型等变量等该如何初始化呢?

数值类变量初始化
整型、浮点型的变量可以在定义的同时进行初始化,一般都初始化为0。
1int    inum  = 0;
2float  fnum = 0.00f;
3double dnum = 0.00;
字符型变量初始化
字符型变量也可在定义的同时进行初始化,一般初始化为'\0'。
1char ch = '\0';
字符串初始化
字符串初始化的方法比较多,我这里简单介绍三种,因为字符串本质上是由一个个字符组成的字符数组,所以其初始化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字符数组里面的一个个字符都初始化为'\0'。
方法一:使用空的字符串""。
char str[10] = "";
方法二:使用memset。
char str[10];
memset(str, 0, sizeof(str));
方法三:写一个循环。
char str[10];
for(int i = 0; i < 10; i++)
{
    str[i] = '\0';
}
这里比较推荐的是第二种初始化方法。也即使用memset进行初始化。
很多人对memset这个函数一知半解,只知道它可以初始化很多数据类型的变量,却不知道其原理是什么样的,这里做一下简要的说明:memset是按照字节进行填充的。
先看下面的一段代码:
int num;
memset(&num, 0, sizeof(int));
printf("step1=%d\n", num);
memset(&num, 1, sizeof(int));
printf("step2=%d\n", num);
在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运行结果
chenyc@DESKTOP-IU8FEL6:~/src$ gcc -o memset memset.c -g
chenyc@DESKTOP-IU8FEL6:~/src$ ./memset
step1 = 0
step2 = 16843009
chenyc@DESKTOP-IU8FEL6:~/src$
看到这个运行结果,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呢?
step1 = 0 相信大家都好理解,可 step2 = 16843009 很多人就不能理解了。按照一般的惯性思维,不是应该 = 1 才对么?
这就是我要说的,memset是按照字节进行填充的。
我们知道,int 型是4个字节(每个字节有8位),按二进制表示出来就应该是: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按照按字节填充的原则,step1 的结果就是将4个字节全部填充0,所以得到的结果仍然是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而 step2 则是将每个字节都填充为1 (注意是每个字节,而不是每个byte位) ,所以相对应的结果就应该是: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大家可以自己将上面那个二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看看,看看是不是16843009。
所以严格来说,memset函数本身并不具有初始化的功能,而是一个单纯的按字节填充函数,只是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扩展出了初始化的作用。

字符串初始化有一个小窍门,我们知道字符串本质上是字符数组,因此它具有两个特性,
字符串在内存里是连续的,
字符串遇'\0'结束。
所以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总是愿意给字符串本身长度加1的长度的内存进行初始化。
char year[4+1];
memset(year, 0, sizeof(year));
strcpy(year,"2018");

楼主:
指针初始化
一般来说,指针都是初始化为NULL。
int *pnum = NULL;
int num = 0;
pnum = &num;
指针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一般的整形、字符串等,初始化之后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可指针如果初始化为NULL后,没有给该指针重新分配内存,则会出现难以预料的错误(最最常见的就是操作空指针引起的段错误)。
在动态内存管理中,由于变量的内存是分配在堆中的,所以一般用malloc、calloc等函数申请过动态内存,在使用完后需要及时释放,一般释放掉动态内存后要及时将指针置空,这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
char *p = NULL;
p=(char *)malloc(100);
if(NULL == p)
{
    printf("Memory Allocated at: %x\n",p);
}
else
{
    printf("Not Enough Memory!\n");
}
free(p);
p = NULL;   //这一行给指针置空必不可少,否则很可能后面操作了这个野指针而不自知,从而导致出现严重的问题
很多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知道,在指针作为实参进行参数传递时,该指针就已经退化成了数组,所以很多人就想到用memset来对该指针进行初始化:
void fun(char *pstr)
{
  memset(pstr, 0, sizeof(pstr));
  ...
}
这种写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姑且不管指针能不能用memset来进行初始化,指针首先保存的是一个4字节的地址,所以sizeof(pstr)***只能 = 4,这样的初始化就毫无意义。
结构体初始化
结构体的初始化就比较简单了,基本也都是采用memset的方式。
typedef struct student
{
    int id;
    char name[20];
    char sex;
}STU;
STU stu1;
memset((char *)&stu1, 0, sizeof(stu1));
关于初始化结构体的长度问题,也即memset的第三个参数,一般来说,传入数据类型和变量名效果是一样的,上例中,下面写法是等价的效果:
memset((char *)&stu1, 0, sizeof(STU));
但是对于结构体数组的初始化,长度就需要注意一下了,还是以上例来做说明:
STU stus[10];
memset((char *)&stus, 0, sizeof(stus)); //正确,数组本身在内存里就是连续的,sizeof取出的就是数组的字节长度
memset((char *)&stus, 0, sizeof(STU));  //错误,只会初始化第一个STU结构体,后面还有9个STU元素并未初始化
memset((char *)&stus, 0, sizeof(STU)*10);  //正确,效果与第一个是一样的
有些人习惯将memset的第二个参数写成以下形式:
memset((char *)&stu1, 0x00, sizeof(stu1));
只要理解了memset是按字节进行填充的,就知道这样写也是正确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指针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一般的整形、字符串等,初始化之后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可指针如果初始化为NULL后,没有给该指针重新分配内存,则会出现难以预料的错误(最最常见的就是操作空指针引起的段错误)。

网友B:
memset是按字节进行填充的

网友C:
变量一个初始值,以防止因为编译器的原因造成变量初始值的不确定性

网友D:
C语言的灵活性还是很高的

网友E:
C语言还是基础语句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