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CW32的SPI时钟频率可调吗?

楼主(2023-12-11):
CW32的SPI时钟频率可调吗?

网友A:
1、主机模式下,SPI的SCK由CW32的PCLK分频得到,故时钟可以自主调整。
2、从机模式下,SPI的SCK由主机决定,无法主动调整。

网友B:
时钟频率肯定是可以调整的啊

网友C:
SPI的SCK由CW32的PCLK分频得到,可以自主调整,通过软件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D:
SPI通信是设置的,可以设置就可以调节

网友E:
通讯的频率是可以设置调节的

网友F(2024-01-27):
那必须可以调整SPI频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主机模式下,SPI的SCK由CW32的PCLK分频得到,故时钟可以自主调整。
2、从机模式下,SPI的SCK由主机决定 ...

1、主机模式下,SPI的SCK由CW32的PCLK分频得到,故时钟可以自主调整。
2、从机模式下,SPI的SCK由主机决定,无法主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