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电流PCB布局准则

楼主(2023-12-11):
1、减少高电流走线长度

较长的走线具有较高的电阻值,并且还承载较高的电流,从而导致较大的功率损耗。由于功率损耗会产生热量,因此电路板寿命会缩短。

2、在进行适当的温度上升和下降时计算走线宽度

走线宽度是一个含变量的函数,例如电阻和通过它的电流以及允许的温度。一般地,在高于25℃的环境温度的情况下允许10℃的温度升高。如果板的材料和设计允许,甚至可以允许温度升高20°C。

3、将敏感组件与高温环境隔离

某些电子组件,例如电压基准,模数转换器和运算放大器,对温度变化敏感。当这些组件受热时,它们的信号会改变。

已知大电流板会发热,因此需要将上述组件与高温环境保持一定距离。您可以通过在板上开孔并提供散热装置来实现此目的。

4、去除阻焊层

为了增加走线的电流流通能力,可以去除阻焊层,然后露出下面的铜。然后可以将其他焊料添加到走线上,这将增加走线的厚度并降低电阻值。这将允许更多的电流流过走线,而不会增加走线宽度,也不会增加额外的铜厚度。

5、将内部层用于大电流走线上

如果PCB的外层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较厚的走线,则可以在内部板层中填充走线。接下来,您可以使用过孔连接到于外层的高电流设备。

6、添加铜条以获得更高的电流

电流超过100A的电动汽车和大功率逆变器,铜走线可能不是传输功率和信号的最佳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可焊接到PCB焊盘上的铜排。铜排的厚度比走线厚得多,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承载大电流而没有任何发热问题。

7、使用通孔缝合在承载大电流的多层上进行多条走线

当走线不能在单层中承载所需的电流时,走线可以在多层上布线,并通过将各层连接在一起的缝合方式进行处理。在两层走线厚度相同的情况下,这将增加载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