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焊盘会脱落和不易上锡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3-12-11):
有几个可能的原因会导致某些PCB电路板的焊盘不容易上锡:

1.表面处理不当:PCB焊盘的表面处理对于焊接质量非常重要。如果焊盘的表面处理不充分或不正确,如表面氧化、油污、污垢或其他杂质的存在,将会阻碍焊锡的润湿和扩展。良好的表面处理,如使用焊前清洁剂或化学处理方法,可以提高焊盘的可锡性。

2.锡层老化或受损:如果PCB焊盘上的锡层老化、氧化或受损,将会影响焊锡的附着力和润湿性。锡层老化可能是由于存储时间过长、环境暴露或不当的焊接条件等原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焊盘可能需要进行重新处理或重新镀锡。

3.材料选择不当:有些PCB材料的表面特性可能导致焊盘不容易上锡。例如,某些特殊材料或特殊表面涂层可能具有较高的表面张力,使焊锡难以润湿和附着。在设计和选择PCB材料时,应考虑焊接性能和可锡性。

4.设计问题:PCB焊盘的设计也可能影响焊锡的润湿性。例如,焊盘形状、尺寸和布局可能会导致焊锡流动不畅或不均匀。合理的焊盘设计,如使用适当的焊盘形状和尺寸,并遵循焊接规范和标准,可以改善焊锡的质量。

5、板材质量问题

由于覆铜板板材的铜箔与环氧树脂之间的树脂胶粘合附着力比较差,那样的话即使是大面积铜箔的线路板铜箔稍微受热或者在机械外力下,非常容易与环氧树脂分离导致焊盘脱落或铜箔脱落等问题。

6、线路板存放条件的影响

受天气影响或者长时间存放在潮湿处,线路板吸潮导致含水分太多,为了达到理想的焊接效果,贴片焊接时要补偿由于水分挥发带走的热量,焊接的温度和时间都要延长,这样的焊接条件容易造成线路板铜箔与环氧树脂分层,因此PCB厂在存放线路板时应该注意环境的湿度。

7、电烙铁的焊接问题

一般线路板的附着力能满足普通焊接,不会出现焊盘脱落现象,但是电子产品一般都有可能出现返修,返修一般是用电烙铁焊接修复,由于电烙铁局部高温往往达到300-400℃,造成焊盘局部瞬间温度过高,焊接铜箔下方的树脂受高温脱落,出现焊盘脱落。电烙铁拆卸时还容易附带电烙铁头对焊盘的物理受力,这也是导致焊盘脱落的原因。

8、外力问题

PCB焊盘脱落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外力问题。如果焊盘承受了过大的外力,例如机械冲击或者振动,就会导致焊盘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