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硬件实现GPIO状态保持功能有哪些电路或寄存器?

楼主(2023-12-11):
硬件实现GPIO状态保持功能有哪些电路或寄存器?

网友A(2024-03-06):
锁存器可以用来存储和保持GPIO的状态

网友B:
其实这么说吧,当断电或重新上电时,可以从存储器中读取之前的状态

网友C:
其实,常见的锁存器包括D触发器、JK触发器等。这些锁存器可以通过时钟信号或者触发信号来控制状态的保持和更新

网友D:
通过电容来保持GPIO的状态

网友E:
当输入信号改变时,电容可以暂时保持原来的状态,直到电容被充放电为止

网友F:
可以通过特定的寄存器操作来读取和写入GPIO的状态

网友G:
一些芯片内部集成了EEPROM或Flash存储器,可以用来存储GPIO的状态

网友H:
一般不都是有保持电路的么,都可以不用寄存器实现吧

网友I:
建议可以看看手册,一般手册会着重对IO的寄存器进行讲解的

网友J:
建议使用标准的带保持的寄存器进行IO确认或是映射

网友K:
这个得用到寄存器自身内部的硬件,外部硬件其实是无法改变内部的

网友L:
最好是硬件来进行保持

网友M:
使用自身的硬件保持寄存器比较好

网友N:
当断电或重新上电时,可以从存储器中读取之前保存寄存器的状态